楼主(2014-06-18):
程序如下

现使用电压输出  0-10V对应0-4000   在变频器参数中10V对应的参数也设置为50HZ
现上电后 将D100赋值为4000  量的FX2N-2DA  VOUT与COM之间是10V   变频器的 模拟量输入端  VI和GND之间也是10V
但此时输出的频率为47.75HZ     即便将D100赋值为4095    电压已达10.17V     频率依然不到50HZ  仅为48.9V左右
敢为大侠们为何会如此 为何不是D100=4000对应1电压0V对应频率50HZ这样的关系 是因为干扰之类的问题么?
本人新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变频器的问题,你可以用变频的10V信号去试一下能不能到50HZ

网友B:
直接上10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我把变频器的10V端子接在VI端    模式调为外接VI模式
频率能够达到50HZ       不知为何呢?
而且量10V与GND之间的直流电压也是10V
请问为什么用PLC输出的模拟量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10v端可以
为什么FX2N-2DA输出的10V不可以呢?

网友C:
在给定4000的时候,测量一下模块端和变频器端是否都是10V,

网友D:
   通电运行,频率升上去,数字表测量输入电压,看多少.

网友E:
好象PLC设定3.3=1HZ,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F:
楼主,你好,这是一个关于变频器模拟输入偏置和增益的问题。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按照上述说法,模拟端口到变频那里的实际电压不够10V,测量实际到变频端口的电压是否为10V。。。如果是10还不是50HZ,需要设定变频的增益和偏置。

网友I:
呵呵;4000的时候量一下模块这端电压有没有达到10V,如果是10V线长的话量一下传送到变频器上是不是10V,线长的话或有电压降的;

网友J:
应该是偏置和增益的设置问题  看看相应的参数吧

还有你再试试其他的电压,比如5V时候 对应多少赫兹?

我认为PLC DA模块是无辜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设置为其他的值试了一下       比值基本是一样的    实际的频率值/理应的频率值  大约是0.95
反之理应频率值/实际频率值  为1.05   比如50HZ/47.75HZ=1.05     47.75HZ/50HZ=0.95

参数中有个参数叫VI增益    默认值是1.3    但要改到1.36  才能保证10V电压时频率是50HZ
虽然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没有发现规律     还是蛮纠结   各位大神们  由这些数据能给小弟提示一些结论么?谢谢了!

楼主:
用得是上海精驱的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设置为其他的值试了一下       比值基本是一样的    实际的频率值/理应的频率值  大约是0.95
反之理应频率值/实际频率值  为1.05   比如50HZ/47.75HZ=1.05     47.75HZ/50HZ=0.95

参数中有个参数叫VI增益    默认值是1.3    但要改到1.36  才能保证10V电压时频率是50HZ
虽然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没有发现规律     还是蛮纠结   各位大神们  由这些数据能给小弟提示一些结论么?谢谢了!
    从变频器这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