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14-06-18):
变频器运行面板控制下,按下run运行,但是旋钮不能控制频率,按下就是固定频率运行,旋钮可以控制,数值也在变,但是电机转速不变,旋钮转到0hz还是在转,按stop才能停止,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这是设置问题,再好好看看说明书,看变频器的频率来源是从那里给定的,一台好的变频器要运行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运行命令来源,再一个就是频率来源。

网友B:
找找频率给定模式的参数

网友C:
设置参数问题,频率给定,是什么控制方式都要定义设置,仔细看看说明书。

网友D:
变频器连是什么品牌也没介绍,这个问题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E:
看说明书

网友F:
面版控制 的话,应该选键盘指令通道,频率指令选择应该选键盘设定。

网友G:
确定一下频率受什么控制?

网友H:
这是设置问题,频率给定设置不对,应该设定为面板电位器给定就好了。

网友I:
     变频器品牌?电机转速是0吗

网友J:
看一下频率设定来源

网友K:
什么牌子啊 估计设定有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