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

楼主(2014-06-18):
c251为什么超800不复位。一下行一下不行
。在线监控截的图,求分析!谢谢!

网友A:
k799,k800这两个数据差拉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99,k800这两个数据差拉大看看.
k790,k800都不行,一下可以一下不行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三菱的PLC吗?

网友B:
明显是台达的PLC

网友C(2014-08-28):
没有复位怎么复位啊,M1控制的!

网友D:
你M1接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