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一个巷道里用一个风机送风,要求风速稳定,求方案

网友A:
闭环控制,一个风速检测器,一个变频器,通过检测结果调节变频器频率。

网友B:
测风速或风压加变频器

楼主:
能具体些吗。检测用啥型号的传感器合适

楼主:
现在用变频器手动调节,麻烦

网友C:
国产变频器

网友D:
      网络上搜索风速传感器,输出信号0-10V或4-20毫安,看变频器的输入信号规格而定.

楼主:
用变频器模拟量端子输入吧。中间不用按变送器吧

网友E:
首先,巷道的截面或者出风口、进风口的截面是否是变化的?如果巷道容积没有变化,进出口界面没有变化,采用变频器控制风机转速就可以了。因为,风机扇叶的转速与风速有严格的数学关系表达式。控制风机扇叶转速恒定,就可以控制风速恒定(在外界条件不变的状态下)。

若外界条件是实时变化的,那就需要有风速仪传感器或风压传感器做变频器的外闭环反馈。实现风速恒定实时跟踪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