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通讯问题交流

楼主(2014-06-19):
安川MP2300S控制器能通过以太网和欧姆龙CL1L或者是西门子S7-1200通讯吗?(无协议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和PLC通讯的交换10字左右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川MP2300S控制器能通过以太网和欧姆龙CL1L或者是西门子S7-1200通讯吗?(无协议的)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和PLC通讯的交换10字左右就够了!
用MODBUS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不如加个RS-232卡,走欧姆龙上位协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不如加个RS-232卡,走欧姆龙上位协议了~~~~
请教!!!!!!!!!!!!!!!!!!!!!!!!!!!!!!!!!

网友B(2014-10-25):
可以的啊,用无协议通讯,用信息发送,与接收函数,网口,串口,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