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我知道低电压、低电流(0-10v,0~20ma)这些可以算模拟量信号,但不知铂电阻的信号算不算,如果和强电(AC220V)信号一起走,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A:
当然算模拟信号了,有条件分开,还要用屏蔽线。

网友B:
除了开关量,其余都是模拟量,热电阻是电阻信号,原理简单点就是同一种金属在不同温度的电阻值不一样,跟交流电电缆铺设一起的是可以的,但是mA,mV信号都采用的屏蔽层的电缆。

网友C:
除了电平信号;脉冲信号以外,就是包括正弦波信号也要算做模拟信号中。所以铂电阻信号是模拟信号。模拟信号中,强电信号和弱电信号的电压等级和电流等级不一样的,要分开敷设。这是必须的。

网友D:
分开加屏蔽

网友E:
      绝对是模拟量信号.
      要和强电信号分开走线,避免干扰.

网友F:
要加屏蔽线还要接地

网友G:
用4线制可以减小长线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