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的这8个拨码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19):
原先盖子上有标着拨码开关的具体作用,现在盖子也没有了,大家有知道,这8个开关的作用吗?手册翻了一遍也没找到相应的介绍。

网友A:
是通信时拨号用的

网友B:
如果你看的是操作手册的话,只能说明你没有仔细的阅读;

楼主:
正常通信下载程序的话,怎么设置这个DIP,只把5打到ON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通信下载程序的话,怎么设置这个DIP,只把5打到ON就可以了吗?

网友D:
手册上有写的。。。通信用的拔码开关。。。以前玩过CQM1H好久没玩了

网友E:
对,5脚为ON通过23通信

楼主:
现在打到5上,通信不上,难道是PLC坏了?PLC现在报警红灯ERR错误。连不上电脑,已经排除了电脑和编程线的事,不会是真坏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打到5上,通信不上,难道是PLC坏了?PLC现在报警红灯ERR错误。连不上电脑,已经排除了电脑和编程线的事,不会是真坏了吧。
楼主请再仔细看一遍各个开关位置的定义,要仔细看哦!!!

网友B:
用上面的MINI编程口连接一下,如果也连不上说明CPU有问题了;

网友G:
编程口 232口连线都试试
工具要齐全。

楼主:
MINI编程线还真没有这个,这怎么办,看样没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