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如题,在电柜里所有线汇总,通讯线多多少少要和其他电源线并排走1米左右。通讯线是屏蔽线,不知从电气原理上来讲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一般也没问题啊

楼主:
就不知合不合规范

网友B:
看情况,最好不要

网友C:
在同一个柜子,没有大功率变频器的问题不大

网友D:
屏蔽线没事吧

网友E:
应该没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F:
屏蔽的线一般不会影响
但是从规范上来说就比较............

网友G:
规范上是强弱电分槽走线,实际中没有干扰问题不大。

网友H:
没关系的,

网友I:
没事的,接好地端就好

网友J:
最好不要在一起,会有干扰的,特别是用串口通讯的影响很大,要是有变频器影响会更明显

网友K:
这个主要是会有干扰,引起不必要的无厘头故障。是不建议的,当然这样做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L:
想办法避开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