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Y-三角启动,电机线有几种接法。谢谢

网友A:
星-角起动电机接线好像只有一种接法吧

网友B:
电机6根线,由星型到角型,严格说就一种接法。

网友C:
楼主这么问,那是不是有两种?

网友D:
电机接线一般是接成角形的,星点用接触器完成

网友E:
你有第二种接法说出来大家见识下

网友F:
楼主你有第二种接法说出来大家见识下

网友G:
楼主要表达的应该是降压启动有几种方式吧?

网友H:
参考这个帖子:
星三角启动原理图_接线图 - 电工技术 中华工控网 工控论坛 http://bbs.gkong.co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0.7006949677324701&id=378107&page=1

楼主:
A-B-C
C-A-B

网友I:
引用 楼主:
A-B-C
C-A-B
   改变相序不能算不同的接法.

网友J:
本人见过进口设备上星-角起动没有主控交流接触器,只有星-角两个交流接触器,是另一种方式吧。

楼主:
A-B-C           A-B-C         A-B-C

A-B-C           C-B-A         C-A-B

这三种电极接线那种是正确的

网友K:
有的用三个接触器转换,也有的用两个接触器,其中一个是五组触头的,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算一种接线方式

楼主:
三个接触器

网友I:
    Y和三角形接,转向相同的才对.

网友L:
按主接线有两种,控制接线有多种。

网友M:
关于星-角变换的控制,最近我见过有讨论采用变频器控制与转换的。很新颖。同一个电机通过在线的星-角变换可以扩大电机的驱动范围,而且还是根据转速值自动判断转换的。

网友N:
还有一种延边三角的星---三角启动方法,电机有9根线,每相3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