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如题,伺服电机需要始终往同一个方向旋转,可以实现吗 用的三菱的FX1S-30MR。伺服里面的数据会不会有溢出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一直一个方向运动,这样的场合很多的。
不过你的型号mr是继电器的不行,要用晶体管得到的

网友B:
你伺服用什么模式工作,位置、速度还是扭矩模式呢?

网友C:
这样子会不会太没考虑成本了,普通电机就行的,需要计长的话加个编码器就好了

网友D:
你的PLC根本没有脉冲输出功能,也不能扩展对应的定位模块;
所以一切都是空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PLC根本没有脉冲输出功能,也不能扩展对应的定位模块;
所以一切都是空想;
老大,这个还是可以滴

网友F:
单向运行,有什么不可以。把反向功能屏蔽掉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的,不过看你要不要变速了!要变速,你就要很强的动手焊接能力,如果不变速,或者不需要PLC控制变速,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D:
呵呵;要不换PLC,要不只能把PLC拆了I/O板改造;

网友G:
继电器型输出口发送频率有限建议换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网友H:
速度模式控制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I:
只控制方向的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选择脉冲和方向控制就可以啊

网友J:
脉冲指令  PLSY 其中脉冲数写K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