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19):
原来运行都挺正常,今天ERR 灯亮,更换新的,新的也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通过软件监控下,读取错误代码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主要接触的是西门子,三菱没有接触过,有推荐的编程电缆,软件,学习资料吗

网友A:
这个只是Q的一个通讯模块,有对应的手册,Q的还包括CPU及其它模块,这些在三菱的官网上都可以下载到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