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这样的电线接线处理吗

楼主(2014-06-19):
昨天修一台风机电机,有一组绕组不通,拆开看时发现电线接头处理难得一见,于是拍照传上来给大家看看,不知道有谁这样做过?

楼主:
不太清楚,再来一张

网友A:
好多年前在电机修理店里见过。

网友B:
我要是修电机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C:
看来我们都是外行

网友D:
电阻焊的吧,在电机引出线时经常这么做。

网友E:
这种焊点是用什么工具焊的啊,第一次见到

网友F:
电焊机夹一个碳刷就可以了。

网友G:
用普通的电焊机,焊枪上夹个大碳刷就可以了,也有强光出现哦,是淡蓝色的光。以前修电机就是这样干。地线也是夹在铜线上,夹外壳是不行的。

网友H:
见过一次,进口设备的

网友I:
我们修电机常用的碰焊

网友J:
修电机的应该用的很多

网友K:
这个接法好

网友L:
电阻焊,电焊变压器用炭棒做电极,就是要焊个铜球才算焊接好

网友M:
这个还真没见过啊,第一次。

网友N:
原理上,这样连接应可靠一些。

网友O:
临时用,未尝不可。长期用,需要规范接线。

网友P:
导线连接用焊接法最好.铜焊,锡焊.第二压接法,第三缠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阻焊,电焊变压器用炭棒做电极,就是要焊个铜球才算焊接好
焊出的铜球表面还很光滑,我修好后用的是锡焊。

网友Q:
不太常见啊,我见两次。

网友R:
老实说,我还没见过这种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这是铜焊,只是他焊的不怎么好,绕电机的都是这样弄接线桩子的,要不然不正规

网友T:
还真没见过这种焊点哦

网友U:
早见过这样的很多。

网友V:
点焊机,如果大电机这样焊接不太好,导流接触面太少

网友W:
太不专业了!

网友X:
看上去不错,有个焊球

网友Y:
这个见过,这种焊接很牢靠

网友Z:
见过,我厂就有

网友AA:
在电机厂带过的表示这就是正常的,都是铜焊

网友AB:
我还见过修电机的直接用气焊烧的。

网友AC:
这样处理牢靠一些

网友AD:
从来没有见过识过

网友AE:
第一次见过。。

网友AF:
(电焊机电流调小)采用碳刷熔焊

网友AG:
外行飘过,这是什么情况工 ?

网友AH:
这种办法我几年前就用过,是6平方的线,中间有个接头,老是在接头处发热,氧化,后来我尝试了碳阻焊接法,一针见效,再没有发热,后来我将压好的开口线鼻子也这样处理后,效果很不错,值得用,但是接起来很麻烦,走的时候还要抱个天车变压器,又是线又是焊钳的,累赘的很,

网友AI:
能用就行!铰接的也很多!都没问题

网友AJ:
第一次见到

网友A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阻焊,电焊变压器用炭棒做电极,就是要焊个铜球才算焊接好
焊出的铜球表面还很光滑,我修好后用的是锡焊。
 很多年前修电机也是用的锡焊,线径大的电烙铁功率也使用大一些的。

网友AL:
我曾经专职修理过电机,在所有的焊接法中,这是最理想的,

网友AM: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可以这样操作哪??不太懂哟

网友G:
回复 网友AM:
简单来说就是靠短路大电流烧熔化,用碳刷的原因是碳刷不会和线粘在一块。

网友AN:
果然是专业人士做的。

网友AO:
这个问题说明我的做电气拖动这块的对电动机了解甚少 至少不会修电机
这个焊接方式简介 实用 高效
用烙铁 显然没有这个方法快
一旦焊接完毕之后电阻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