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找原点的偏差

楼主(2014-06-20):
我用的是接近开关做原点信号,正方向找原点时在接近开关中心靠右停止,反方向找原点时在接近开关中心靠左停止,这样两个原点位置就会有几毫米的偏差,大家来讨论一下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找原点只能从一个方向找,不用讨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平台在原点左边就碰到限位后返回找原点,那平台在原点右边时经过原点不能停,然后碰到限位再返回找原点,这样的话平台在右边就不可以用找原点指令来找原点了,这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走过原点,再返回找原点。

网友B:
用的什么PLC,什么指令回原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ZRN指令

网友B:
ZRN的指令动作要求决定了位置,它是碰到近点狗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然后等到近点狗信号消失了才停止,所以不同的方向回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只做一个方向的找原点,然后编码器算计距离, 另一边找原点时也到这一边

网友D:
我做原点复归一般用OMRON光电开关EE-SX671,因为其检测窗口只有0.8mm.用两次复位的方法,第一次高速回原点,检测到原点后再退回一定的距离,然后再低速回原点,这样回原点的精度就比较高。用了多次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回原点一般都是先到近零点,然后看Z相脉冲停止的,当然,如果运动控制器的话有相应功能块及回零方式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