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明白线径和温度关系

楼主(2014-06-20):
这是网上很多地方有的看的铜线不同温度下能承受的最大电流。给我理解是温度越高,能承受的电流也越高,是不是说工作环境温度越高,那相对来讲线径也能选小些?

网友A:
可以反过来理解:2.5的导线,20A的时候,导线温度60度,25A的时候80度了
这表格意思就是,如果要求导线温度不能超过60度,那么最大只能通过20A的电流,如果要求不能超过80度就行,最大不能超过25A的电流。
看我的资料吧

楼主:
谢谢,这样讲就明白了

网友B:
也觉得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呵呵!
一条线50A时60℃,还是这条线80A时7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一条线50A时60℃,还是这条线80A时75℃。
电缆可以工作到75度的,电流可以大些.
温度高,绝缘寿命相对短些.

网友E:
载流量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现在看有好几种

网友F:
一般控制导线温度在55以内

网友A:
一般要求都是不超过6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