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求解

楼主(2014-06-20):
请教一下:
上面的正反转程序中,I0.1为什么可以同时初始化两个状态(正转程序是常开,反转程序是常闭),按理说程序执行时同一个存储区不是只能保存一个状态吗(0或者1),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想想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

网友B:
不要钻牛角尖,I0.1为1的时候,反转中取I0.1的反,就是0,正反转相互互锁而已

网友C:
I是外部输入,不受程序执行影响 0或者1是外部决定的

网友D:
起保停程序实用中很少有人把按钮也做互锁的,即就是同时按下两个按钮也不会短路而且总有一个电机会启动。

网友E(2014-08-31):
双重连锁是必要的,按钮连锁为机械连锁,能比较直接的实现两个程序只有一个得电。接触器连锁,能够避免主电路短路,从而烧坏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