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问题

楼主(2014-06-20):
换了二手模块,待机UVW输出UV2V,UW11V,UW13V,运行三相输出平稳,这叫问题吗?

楼主:
是不是和软启动一个道理接上负载感应电就没了呀?

网友A:
这个估计是你的表有问题吧

网友B:
有些牌子的变频器就这样的,不要纠结三相分毫不差。你调到50HZ再看看,差不多一致就行了。

网友C:
不要告诉我是海利普哦

楼主:
接上假负载感应电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