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0):
S-100 -24 开关电源能驱动44个3W的电磁阀吗?我有点担心开关电源功率有点小?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44个电磁阀的电流能达到100/24=4.2A吗?超了就不够用的,不超就没问题。

网友B:
关键是100个要不要同时吸啊  或者最多同时吸几个

网友C:
S-100-24的意思为100W/24VDC你自己算算就明白了

网友D:
算过了不够用呵呵

网友E:
如果是同时起动的话是不行的,国产的功率加大了差不多多少钱的;成本要计算,但不是什么成本都要算到极致的;

网友F:
      S-150-24 开关电源没问题.
      44个3W=132W,电源是100W,如果44个电磁阀同时工作,则不够.

网友G:
我就出现过一次电源功率不够的情况,电磁阀也挺多的.机器装好后打了最少3年没有出现问题.后来有个一个汽缸动作特别慢,老是慢一拍,查程序,根本没有问题.后来才想到估计功率不够,并个同样的电源上去,问题解决了.

网友H:
这个宁可大一点了啊

楼主:
动作同时接通最多有20个吧,我还是再加个50W的电源吧,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动作同时接通最多有20个吧,我还是再加个50W的电源吧,谢谢各位解答
  自己确认同时通电的有多少个阀,如是20个,则电源容量够用的,不需扩容.

网友I:
做工业设计,怎么能用加法计算选型呢?工程裕量要用乘法去算。否则,那个电源就有可能三天两头的被换。反正我不这么选型。44个3W的阀,分两组,每组用一个开关电源,而且强调的是,开关电源要用工业级的,不要用民用级的。

网友J:
配电源开关容量最好考虑是在满负荷情况下使用,容量按总负荷的加30~50%灵活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