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0):
 欧姆龙plc中,浮点数运算指令第一个除数字是+1.0E+1,可以用&10代替么?有什么区别呢?本人新手,感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中,浮点数运算指令第一个除数字是+1.0E+1,可以用&10代替么?有什么区别呢?本人新手,感谢各位大侠赐教。

可以,会转换成10.0后再做运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赐教,您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区别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赐教,您的意思是他们之间没有区别么?

如果你的意思是对于浮点数运算指令来说,他们没有区别,因为浮点数运算指令会将其转换为二进制浮点数后进行运算。

如果你的意思是&10与浮点数10.0对于PLC的存储结构来看的话,他们的区别是巨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