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不跳

楼主(2014-06-20):
前几天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用6-24的热继保护电机,当电机电流达到8A是热继不动作(设定值6A多一点)导致电机长时间过载而烧毁,手动没问题。于是更换7-10A热继,没问题了。是不是范围太大不灵敏?求解?

网友A:
应该是热继电器选型不对

网友B:
可能是楼主所说原因,也可能是热继电器性能问题;
可总结运行经验。

网友C:
应该是性能问题吧

网友D:
热继电器性能不好!

网友E:
怎么会有6-24A的热继?什么型号?那个厂产品?使用热继尽可能用中间值,而不用两头的最小或最大值。

网友F:
选型不合适!区间小一点,比较灵敏!

网友G:
应该有型号,各种电流档次都有,也有的是手动复位,还有的是自动复位

网友H:
   两个是同一品牌吗?

网友I:
范围大了,调一点点就远大很多了

网友J:
热继的调节,精度很低的,如果量程大,误差就更大了。其实就是用6-24的,也可以实际的调一下,电机达到6A时,用实测的值微调热继的设定值,直至其动作。设定值偏就偏了。

网友K:
一般现场都不做过载试验,万一碰上一个不好的,只有看它烧电机了

网友J:
作为系统调试,热继的动作保护是一定要做实验的,否则,热继就形同虚设了。成了聋子的耳朵,摆饰了。

网友L:
热继电器不能完全避免电机被烧,只要装热继电器就可以避免被烧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哪怕你电流设置的再准确

网友M:
不要依赖热继电器灵敏度很低的,建议换进口产品或安装电机保护器。

网友N:
电动机保护器的精度好像比热继电器要高点

网友J:
有效动作的热继,即可以保护电机过载,也可以保护电机缺相。比如,西门子(中国工厂制造)的3UA系列,一点问题也没有。很好的,价格也很便宜。为什么不能保护呢?实际证明保护有效。使用了很多年了。一直在用。

网友O:
最好选择参数合适范畴小的,动作也就灵敏,范畴太大的有可能反应会有延长或不灵敏

网友P:
热继电器不是万能的,跳了最好,不跳就等着换电机呗

网友J:
说热继不管用有两个问题。第一,热继本身产品质量问题;第二,热继选型与应用问题。热继作为过载保护,其技术和方法已经很长时间了,它的历史发展至今仍在用,说明什么呢?如果自己用不起来,就应该找找原因了。

电机热继保护的过载与断相。他不需要瞬跳,延时保护足矣。

网友J:
讲热继使用的故事:

我单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继保护的风机烧了,烧得很惨,风机电机内部的绝缘材料都烧糊了,刺鼻的味道能把人熏倒了。再看风机保护的热继,已经动作了。为什么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呢?查电路,热继的保护触点给了PLC,而PLC没管它,动作和不动作均不作任何的反应。这...?MD,软件不管,直接改硬件电路,把热继的保护触点,串在了风机电源接触器的线包上,只要热继跳,风机立刻断电。

由此,热继的控制最好是硬保护。不要用软保护。做个软应答就行了。

网友Q:
可以在投用时都是做保护实验测试的。

网友R:
你说的不外呼两点一个就是热继电器本来的触点问题以及电流测量问题。在一个就是端子连接问题

网友S:
热继电器的保护电流是6-24A的,负载的电流是8A,在热继电器的保护范围内,但是热继电器没有动作,是因为你整定电流太大,超过8A造成的。

网友T:
热继电器的问题会大点,金属片性能不好或者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U:
没见过调整范围这么大的热继电器    估计是16-24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