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4-06-20):
请问英飞凌的FP75R12KE3和FP75R12KT3有什么区别,E和T分别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代换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工作频率的区别,用在变频器上无所谓

网友C:
T在开关频率要比E高,也就是E的升级版,现在的模块都是T了,E的都是古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了解了,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