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4-06-20):
修一微能VC55KW变频器,在给电源驱动板单独上电检查时,一马虎把电源正负极给接反了,一下子烧了一大片芯片和开关管,可是按照原板的标称元件给换上后,电源还是不启振,有一6脚的小贴片元件,上面只有PA字样,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就差这个芯片没法换,有哪位老师知道给我解惑,希望咸老师能看到给解惑迷津。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好几次,最惨的一次就欧瑞55KW的电源变压器烧了2个,最后想出一招在直流电源线上加个快速二极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

网友D:
都是高手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好几次,最惨的一次就欧瑞55KW的电源变压器烧了2个,最后想出一招在直流电源线上加个快速二极管
这个办法好啊  学习了

楼主:
是啊!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F:
电源负极装个二极管可保护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