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4-06-20):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PLC的X点,在用SFC编程时,例如是X0点,在编手动程序时已经使用,在编自动程序时能不能再次用上这个X0点,谢谢

网友A:
看情况吧。

楼主:
刚实验了一下,不行,在程序自动运行时如果按下手动点开关,会干扰自动程序的运行

网友B:
把手动和自动用跳转指令就分开了

网友C:
X0可以多次使用的,也可以在自动或是手动中出现的。
关键看这个信号具体是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D:
按理说是可以多次使用
但是有前题条件

网友E:
可以用的,应该是程序没写好。

网友F:
可以的,程序有干扰你互锁下就OK了

网友G:
   楼主的手动/自动选择是用按钮,不是用选择开关?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提点,今天再重写了关连X点,利用手|自切换开关串接,把干扰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