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6-20):
变频器上输入标着L1 L2 L3为什么下面又标着L  N
标牌上IN:3x380-48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上输入标着L1 L2 L3为什么下面又标着L  N
标牌上IN:3x380-480v
IN是输入端L1  L2  L3       输出 L  N  220V  应该是三相变压器380V变单相220V

网友B:
外壳220V和380V是通用的,看具体输入电压,380V的就接L1--L3,220V的就接L、N。这台标志IN:3x380-480v,就接L1--L3

网友C:
无图怎么说,到底是变频器还是变压器

网友D:
    拍张图片上来看看,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E:
有的小功率变频两相220.三相380都行

网友F:
估计是直流调速器吧,三相进,正负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