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怎么回事

楼主(2014-06-20):
什么原因造成变压器功率因数低于0.85.再无补偿的情况下功率因数可能超过1吗?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设备造成功率因数降低,什么设备又能使功率因数升高。我这么问对吗?我是个菜鸟刚接触电工,好多不懂的。希望各位老师能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国供电规定每个企业的功率因数要达到0.9,补偿最佳控制在(0.9--0.95之间),低于0.9的企业会被罚款,高于0.95企业要多付电费。大量的电感性设备,如异步电动机、感应电炉、交流电焊机等设备是无功功率的主要消耗者。所以工厂配电房大多采用低压集中式智能无功功率补偿控制柜进行控制,也可就地补偿。只要有智能电脑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电容专用交流接触器,还就是自愈式电容,电容有380V也有220V,接法有三角形与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电流大。

网友B:
纯电阻的负载,是1,否则电网功率有反馈

网友C:
   楼主找点资料看看吧.一楼的朋友说得全面啦.

网友D:
这个要说话很长

网友E:
功率因数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要知道了,一切将迎刃而解。评价功率因数是看他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是否存在误差。当电压电流的相位差等于0时,功率因数等于1(cosθ=1),纯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大于0(电流超前电压),电感性负载;功率因数小于0(电压超前电流),电容性负载。

当功率因数不为0时,就需要关注功率因数的补偿,小于0.9,就得补。如果大于0补容性负载,如果小于0去掉容性负载。

网友F: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感性电路中电流的相位总是滞后于电压,此时0°<<90°,此时称电路中有“滞后”的cos;而容性电路中电流的相位总是超前于电压,这时-90°<<0°,称电路中有“超前”的cos。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感性电路中电流的相位总是滞后于电压,此时0°<<90°,此时称电路中有“滞后”的cos;而容性电路中电流的相位总是超前于电压,这时-90°<<0°,称电路中有“超前”的cos。
说得对。我说的有误。电感负载,电压超前电流。反之,容性负载,电压滞后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公司的自动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在电容未投入时,显示功率因数是0.97几0.98几正常吗?另外就在几天前刚刚更换了5只新电容器。之后功率因数就一直保持在0.97,98左右。控制器显示电容器一直未投入使用。但在更换之前功率因数是0.93,94左右呀。这是为什么?是天气变热了,开空调多了造成的吗?

网友A:
   达到你所说的直保持在(0.97-0.98)左右,不知是正偏还是反偏,以1.0为界右偏处于过补状态,以1.0为界左偏就是欠补状态。要检查下智能控制器是否正常。
功率因数低的根本原因是电感性负载的存在。功率因数(Power Factor)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器组没有投入工作。是用电设备造成的吗?主要就是办公设备,空调,热水器。有什么办法能让功率因数减下来吗。另外如果保持这个因数,会被供电局罚款吗?谢谢。

网友A:
智能式控制器是自动检测通过计算是否要进行务工补偿的,你所说的达到0.97-0.98  是正偏还是反偏,功率因素表是以1.0为界,要是向右偏,说明过补不需要补偿了。要向左偏就说明欠补,你需要看下智能补偿器功率因数值设置是多少值,一般正常设置在0.9-0.95内,你要再不懂加我QQ群215894094吧,我再详细告诉你哦。

 功率因数控制器,又叫:无功补偿控制器。它实际上是一个测量功率因数的仪表,测量的方法有几种,分别是:
1、通过电压电流的波形直接测量功率因数,这种方式简单,但是适应性差,遇到谐波时误差很大。
2、通过测量无功电流的方式换算成功率因数,这种方式也简单,不过精度差,也无法应付谐波。
3、通过测量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来换算功率因数,这种方式目前开始流行,精度高,对谐波有很好的适应性,但是技术比较复杂,软件工作编制要求很高,技术不过关测容易出问题。测量到了负荷的功率因数后,就可以控制电容器的投入或切除了,就是用适当的电容量补偿负载的无功功率。这时控制器给出投入或切除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G:
感性负载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公司用的是这种

具体情况是这样,在6月6号配电柜厂家来人给更换了一个《电容器智能投切开关》和5只新的《自愈式电容器》而且他还从新设置了一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自从那以后功率因数就一直在显示的数值左右,偶尔有时会降到0.95.而且我用电笔试电容器显示无电压,是不是就意味着电容器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过?但是在没有更换开关,电容,和从新设置之前。显示的功率因数一直保持在—.95以下。为什么是负数,因为厂家的师傅说控制器有一根线接反了,他给到了一下就显示现在的0.几了。可是负载还是那些没有变过呀!为什么功率因数和以前不一样了那?另外他还把补偿的投入点从原来的0.92提高到了现在的0.95.这样行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H:
感性负载多了就会造成功率因数下降
补偿过多会有超过1的可能
一般都是自动补偿配自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