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0):
怎么用S7--300写一个计算机程序啊??

网友A:
写程序都是先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你有模型么?

楼主:
就是写一个和计算机差不多的程序 可以计算加减乘除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写一个和计算机差不多的程序 可以计算加减乘除的

这不是计算机啊,是计算器啊。

你只能写非常简陋的程序,无法写如同PC上的计算器这样的程序,而且,因为不支持运算符的重载,那么对输入类型,你需要调用不同的指令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