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接线问题

楼主(2014-06-20):
我们厂里一台75OKw的中频炉用的4X150平方的电缆其中的三根作一相进电线剩下的一根和另一相的剩下的一根再加了一根单线(也是150的)作-相,但加的那根单线的电流和另外的两根相差太大,经检查那根单线又没故障。这是为什么呢,求指导!

网友A:
是说,中频炉的三相电源进线,用两根四芯电缆和一根单线吗?
可能与电磁效应有关,还有测量是否准确,等。

网友B:
中频炉是单相的呀,其实只需测量中频炉电源进线的两相,看两相电流相减是否为零,即可。

网友C:
两组线靠的越近越好。这是中频电源厂家告诉我的。

网友D:
数据呢?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