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控制伺服正反转

楼主(2014-06-21):
之前用信捷的PLC跟一套伺服做了一套机械手,就是前进后退。用的是脉冲加方向的。
现在手上有一个CPU224的晶体管的,用CPU224的写了一个控制伺服正反转,只是把之前的脉冲跟方向两个线接到CPU224上,其他的都没有改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会反转,只会正转,那个程序也是别人试验过的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但是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行。一把脉冲跟方向的两个线接回信捷上,之前的机械手的又没有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呵呵;信捷的PLC晶体管输出是NPN,低电平;
S7-200则是相反,输出是高电平,所以先把线路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理论上来说,我只用了伺服的脉冲跟方向两跟线,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啊,也就是只有脉冲跟方向是接在信捷上的,用CPU224的时候,又把这两跟线完全取下来了,这时候CPU224跟信捷没有关系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