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热电偶模块EM231、热电阻模块EM231三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6-21):
模拟量输入模块跟其它两个有什么不同?是不是热电偶/热电阻模块只需要直接接上热电偶/热电阻就可以测温了,而模拟量输入模块,需要接个变送器才能接热电偶/热电阻,,,他们,是这个区别吗?
另外资料说,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要看EM231的订货号,是这样吗?(根据测温范围来选热电偶、热电阻,,这个知道)

网友A:
三菱是这样,热电偶模块直接将热电偶接上就可以用,读出来的数据温度值。模拟量模块度温度将热电偶加变送器将温度转换为0-10V或4-20MA电信号,在编程换算出温度值

网友B:
热电偶模块是不是就是电流变送器求教

网友C:
呵呵;EM231 AI4x12Bit 这款输入的是电压/电流信号;
EM231 AI4xTc 这款输入的是热电偶信号;
EM231 AI2xRTD这款输入的是热电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