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1):
目前要做设备改造,想用plc 控制5台设备,用3个触摸屏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并输入相关的运行参数。可是在plc上只有一个编程口,怎么做才能连接3个触摸屏?
请高手支招

网友A:
触摸屏选用支持远程HMI功能,或选用多串口(至少两个一外连接PLC另一个连接其它触摸屏)用MODBUS通讯,或以太网接口用MODBUS-TCP/IP连接其它触摸屏,你还可以找一个带云连接功能的触摸屏,好像可以连接几个触摸屏还支持WIFI连接

网友B:
可以的,PLC可以扩展几个通讯口,连接多个触摸屏
同时有的触摸屏也支持触摸屏之间相互连接

网友C:
几个触摸屏之间可以通讯的;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我试一下,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PLC上可以添加一个FX2N-422-BD,即便是添加了以后也只是有两个接口,怎么扩展为三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PLC上可以添加一个FX2N-422-BD,即便是添加了以后也只是有两个接口,怎么扩展为三个?
FX2N本身有一个编程口,可以再扩展一个FX2N-422BD,再扩展一个CCLINK通信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PLC可以扩展几个通讯口,连接多个触摸屏
同时有的触摸屏也支持触摸屏之间相互连接
我觉得这个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能扩展为三个口就好了,成本低啊

网友F:
触摸屏之间就可以通信,还有加通信模块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扩展为三个口就好了,成本低啊
用FX3S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见过,找找资料看看去

网友G:
扩展通讯口

网友H:
利用屏的穿透功能,很方便。

网友I(2017-07-19):
广州易显的触摸屏与三菱PLC联接时,可以用232或者485接口与PLC连接,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另一个485接口可以和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485接口连接,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485接口又可以和第三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485连接,这样可以联接无数个触摸屏。
注意点:
一、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1设置为三菱PLC的协议连接PLC,
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二、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1连接1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三、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1连接2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四、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1连接3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