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孔检测

楼主(2014-06-21):
木板大小200cmm*120cm*10cm,第一工序是多头钻床打孔,孔数量20多个  大小深度不一样      然后检测孔位置偏移,孔直径 深度,想设计成自动检测,,不需人工检测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机器视觉系统可以完美发挥,加工后与标准图像比对。但我是小白

网友B(2015-09-09):
不能做个工装一次检测吗,就是一块板上加上20根轴,定位好压下去,如果孔径不合格,深度不到位的轴就顶起,当然,你那精度不知道要求高不高,一般木孔加工精度不会那么高吧(工装以加工基准作为基准就好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