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1):
哪位同行有修过,或者知道这个变频器的装主板的铁板下面一个铝壳电阻是多少欧姆?多少功率?原先的这个已经烧的看不出型号了。这个电阻连在可控硅触发板的端子10和端子7处。谢谢了。

网友A:
80W-5R

网友B:
2楼朋友热心给出的答案,有没有用。或是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楼主应该有个后续的回复,才好。

楼主(2014-07-22):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师傅回答,你说的是对的,已经买了一个原装的400一个呢。

网友B:
这才对啊。400一个?是4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电阻很少的,原装的就是要40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