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1):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72468&page=1

把这个帖子里8楼提供的授权导入注册表,打开编程软件后设备类型里到真多了些原来没有的Plc,还挺高兴。可是再也连不上plc了。用欧姆龙的卸载软件把cx-programmer卸载,再重装还是不能连接。

开始导入的那个授权在注册表里面也找不到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注册表里找到并删除它。。

头大如斗,不想重装系统,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这个软件还有授权?安装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为原来下载的cx-p对很多类型的cpu不支持,看了那个帖子8楼说把那个授权导入注册表后就可以支持大部分的欧姆龙plc。所以才出现后面的麻烦事。。。。。。。

网友B:
那是你的软件版本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这样,我原来的是7.1,卸了之后又装了个9.3的,开始弄了2遍没连上正准备放弃,突然看见CIF02编程电缆上的红绿灯都闪烁起来,我擦,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