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1):
如题
第一次做温度采集的程序,用的是组态软件+阿尔太公司的MODBUS 采集器,和温湿度一体传感器(输出4-20MA)用采集器发现传感器输出电流一直在波动,转换成温度度也在波动。比如现在温度是28度左右,显示的数据在28.5、28.3、28.1、29.1的几个数值来回跳,我把采样频率也降低了,只不过显示跳动的次数降低了,但是还是在跳。

我买的30元温湿度表,他是数字信号的,他就不怎么跳动。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正常现象。

采集器没问题,因为我用信号发生器给他一个固定的信号,采集的值是不怎么变的。

网友A:
  滤波取平均值.

网友B:
看看有没有干扰,接地处理好没有,实在不行就像楼上说的取平均值

网友C:
釆用屏蔽线吧

网友D:
有没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环境是在办公室,窗户关着。线也很短,用的是双绞线。取平均值有没有例子什么的,参考下!

网友E:
双绞线还是用带屏蔽的吧记得接地

网友F:
单独试试温度传感器看其是否波动,就试测室温看其输出电流波动否。不知测温元件是什么?如果是热电阻用电阻箱输电阻信号试试。

网友G:
波动1度,你用的测温元件是什么?精度达到多少?

网友H:
以上方法行不通,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I:
我估计您这是受干扰的影响吧。

网友J:
分项检验传感器、仪表,先确定产品无质量问题。  既然是在办公室,应该干扰源较少!

网友K:
“比如现在温度是28度左右,显示的数据在28.5、28.3、28.1、29.1的几个数值来回跳”29.1这个误差达到百分之3.9了,才买的新产品,就算是国产的,也不会出现质量问题啊。是不是屏蔽层接地没接好。望高手,或有经验的人,赐教

网友L(2015-03-13):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