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4-06-21):
变频器电源驱动板不带风扇24V实际输出为27V,带上主板27V很快升到30多!开关电源稳压回路电源取自15V,经电阻分压成3V给比较器LM358的2脚,15V再经印记为E8的稳压管稳成3V多进LM358的3脚,比较器的1脚输出影响光藕,还有个情况就是换了1张主板情形一样,主板都没显示,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我没遇到过,一直在查。

网友A:
搞出来后一定分享一下额!

网友B:
15V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楼主:
比较器输出高低电位不是线性的,它通过光藕影响的也仅仅是3844一脚电位,作为电源的电压输出过高保护电路,我之前管它叫稳压回路是误解,或许故障就在3844的3脚电阻,我选0.59欧和1K(没准是1.2K)与实际有出入.这批德力西变频器CDI9200-5.5KW全都是24V二极管不行了导致运行中的变频器继电器释放,限流电阻过热,最严重的PCB板都烤出窟窿,继电器外壳化了,移植电源起震小板,值得一提的是连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都炸了,之前修过,测驱动正常面板显示正常,加模块上电,面板无显示紧接着模块响了(根本没给运行信号)!最近又来修,发现面板不显示,带主板输出电压异常上升,原本是要查模块为什么炸,现在连电源还有主板都牵连进来了.

网友C:
你换下3844 和电容

网友D:
3844的1脚控制6脚的脉宽输出,也就是稳压控制。当然外围也可以将1脚拉低6脚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