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继电器?

楼主(2014-06-21):
可以输出12v电源,可以接两个pnp或者npn感应器,有的还有几路时间可以设定。究竟叫什么玩意?旁边的是欧姆龙组合中继。

网友A:
电源供给控制器
- 近接光电开关用电源供给控制器
- 不 切换开关可用於电压型(P 型)及电流型(N型)
- 输出电源具有稳压装置
+ 规格
型号 PU-NC
尺寸 50H x 40W x 57.5D
安装与其底座 露出型 PF085A & SH-3
埋入型
额定电压 AC(V) :110, 220, 240, 380, 415, 440, 50/60 Hz
指示灯动作 ON-UP 两只指示灯
型号 PU-NC
输出接点 1C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