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电源板单独上电报欠压,求师傅指点~~

楼主(2014-06-21):
一台西门子MM440 15KW的变频器上电报F001过流故障,把电源板拆下单独上电想测试下A786J,不料上电又报欠压故障,请各位师傅指点下把哪个地方短接下就能解除报警。是不是要把旁边的A788J引脚作改动?求指点,附上图片~~

网友A:
786的电源负要经过模块触发端E极得到。
你要从电源相应的供电组引-,如果嫌麻烦的话把板子装到功率板上试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大师指点啊~~~~~

楼主:
自己给自己做个总结吧~~今天把西门子的的驱动板、连接A786J和电流取样电阻的排插用酒精彻底清洗了一下,再把机子装好上电正常了。细看排插针脚已经有氧化痕迹,估计上电偶报过流为接触不良的问题。
只是还有一问题没有弄懂,就是单独为驱动板上电时怎么屏蔽欠压报警。还请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