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使用信捷X3、TH765触摸屏、信捷伺服电机构成的单轴伺服系统中,当伺服小车带载送料时,为什么不按设定的距离动作,阻力大时,行走的距离短,阻力小时,行走的距离就能达到设定的数值,但是,空载时是正常的,为什么?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已解决。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电机的编码器松了,紧固后,正常了。

网友A:
查查机械 会不会存在打滑现象,我也是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齿轮齿条传动,检查了,没为题啊,编码器接线也正常。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带料运行时,眼睛可以看到,小车有时快,有时慢,可我设置的是等距动作。

网友A:
监控下D8170    伺服设置没有问题吧

楼主:
两台同样的设备,伺服驱动器参数已核对,设置相同,另外一台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