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焊点。

楼主(2014-06-22):
电路板中。一个一个机器焊点。想短接任意2个点,并且长时间。用什么短接。除了用导线  焊锡将焊点焊上,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是将电路板内部的线路,将不相连的两点进行连接,对吧。
这个现象在维修行业称之为电路板跳线。
如果是维修的时候进行测试性的跳线,可以使用万用表专用的鳄鱼夹进行跳线。
但是如果跳线地方多的话,就要制作很多的鳄鱼夹连接线。

网友B:
焊锡适合临近的点

楼主:
关键是这两个点离的很近,几乎挨着。夹子不好夹住。而且是长时间的短接。例如1个小时。

网友A:
直接用电烙铁直接上锡呀,完事再用电烙铁在中间划一下,就分开了呀。
考验你的动手能力的哟。

网友C:
不行就加跟导线短接啊,到时候拆也不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使用电烙铁。

网友D:
不能用烙铁,楼主想干坏事吧?

网友E:
楼主你的问题难道我了

网友F:
短路电阻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呀?
好吧,直接用个大一点的鳄鱼夹把两个焊点夹起来呀,跨夹呀。
这些都是现实中遇到的操作问题而已,直接可以现场想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