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分体空调中的电加热,一个好像电阻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是温敏电阻吧。
测量温度的传感器吗?

网友B:
楼主家里有普通的电饭锅吗?拆了里面也有啊.

网友C:
或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D:
是温度保险。

网友E:
像是温度保险,看看上面有字没。

网友F:
温度保险丝,边上的是超温开关

网友G:
温度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