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配电系统电路图中倒三角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4-06-22):
(无正文)

网友A:
倒三角应该是预留的扩展接线处。
另一个圆圈里面的应该是导线连接的中转方式,也就是上螺丝的接线端子。

网友B:
倒三角表示用10KV电缆连接
另一个圆圈里面的表示手车连接

网友C:
PT柜的主接线图;
两个红圈部分别:
连接形式。
馈电方向。

网友D:
左边那个是小车开关,右边是电缆头(说明倒三角下面是电缆)

网友E:
电缆头,象书号一样的是快速可拆的接头

网友F:
觉得4楼说的有理。

网友G:
三角形代表另一路电源进入方向,另一个符号代表电压互感器小车的触头

网友H:
电缆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