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名称          规格                      型号

挠性连接管 外物位报警箱/内G3/4B NGs-20×700

有这么几点我想问一下:
一是这种挠性连接管究竟是防尘型还是防爆型的,网上查看说法不一。
二是关于规格“外物位报警箱/内G3/4B”具体是什么含义,有谁帮解释下。
三是关于型号“NGs-20X700”各个符号和数字代表什么含义?20是里径还是外径呢?
四是网上查这种型号和NGz有类似,请问它们具体不什么区别与相似点呢?

上述问题,请懂行的或专家给科普一下,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每个厂商的代号好象不不一样,G3/4“是公称管直径 B是防爆 NG是挠性管,20是管通径, 700是长度尺寸,有内丝和外丝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商的代号好象不不一样,G3/4“是公称管直径 B是防爆 NG是挠性管,20是管通径, 700是长度尺寸,有内丝和外丝之分
谢谢楼上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