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用FX1N给步进电机编程控制,驱动器设置为40000脉冲转一圈,现在是想分多种速度走完这一圈,例如用K3000这个频率走10000脉冲,紧接着用K500频率又走10000脉冲,再接着用K1500这个频率走10000个脉冲来完成这一圈转动,谢谢

网友A:
要改变速度,就是改变定位指令中脉冲的频率,但FX1N的定位指令,在执行过程中,不能改变频率。

楼主:
能不能这样,用MOV命令,记存一个频率和脉冲数,用M8029触发下一级来调用这个记存了的频率和脉冲数

网友B:
没试过这样的,你可以利用M8029的条件思考下

楼主:
用8029做脉冲发送完成跳转我试过,不行,会出现跳步错乱,我是用SFC编,用M8029做跳转,它会从第一段速度跳到最后一段,中间段不运行。

网友C:
使用可变速定位指令,PLSY,用比较指令比较D8140和你需要发脉冲的值,达到你的设定值后,将第二个速度传送过去

网友D:
FX1N不好弄,好像记得2N还是3G或3U有表格定位能完成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这段程序基本合乎我要求,如果要加起停开关,应该怎样加?谢谢

楼主:
唉~~~~垃圾的工控板害死人,写入三菱的PLC就正常使用了,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