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我新人,下载的三菱gx works2 编程,比照书上写主控指令表程序时,显示和书上的梯形图不一致,不知应该怎样输入主控指令
就是书中的5,6条,软件显示的根本对应的梯形图程序,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新人,下载的三菱gx works2 编程,比照书上写主控指令表程序时,显示和书上的梯形图不一致,不知应该怎样输入主控指令
就是书中的5,6条,软件显示的根本对应的梯形图程序,求解释

我不清楚您是如何在GX Works软件中输入指令表的,只是您的梯形图的图片显示,它是使用很久很久以前的软件编写的,因此,显示与现有GX Works上的梯形图显示方式不同,这非常常见。

GX Works的梯形图显示与GX Developer上的梯形图显示相同,所以您可以去参照一下GX Developer使用手册上关于GX Developer与早先软件绘制梯形图不同的章节,看看早先软件梯形图显示方式与现有软件编写的梯形图在显示上的不同。

网友B:
你就按书上的写好指令再转换成梯形图就可以看到是怎的了

网友C:
一个是用FXGP_WIN的软件编的;
只是显示的形式不同;

楼主(2014-09-18):
回复 网友A:
不行,感觉主控指令不理解,也输入不了gx works2 中

网友D:
不理解可以用别的编程方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