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2):
三菱模拟量计算公式 0-10V对应压力5.0E-8Pa至1.0E+5Pa 也就是0-4000对应5.0E-8Pa至1.0E+5Pa  求当模拟量数值为3047时,为多少Pa,

网友A:
    [(1.0E+5)-(5.0E-8)]/4000*3047+5.0E-8,单位为P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对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入400试下 压力数值怎么还是那么大啊 ,我查资料也是这个公式,但一带入数值 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入400试下 压力数值怎么还是那么大啊 ,我查资料也是这个公式,但一带入数值 就不对了
   相对偏差多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见过这个5.0E-8Pa,什么压力,5.0E是什么东东,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这个5.0E-8Pa,什么压力,5.0E是什么东东,请赐教
   5.0E-8表示5*10^(-8)=5/100000000

网友B:
楼主测的是哪里的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的是哪里的压力
  楼主好象是测量真空度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阁下真乃神人也,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阁下真乃神人也,哈哈
我是谁啊.哈哈哈.什么都知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的是真空度 ,带入数值1250计算的出约等于3.125E+3Pa,实际数值应该约为6.8E-5pa ,相差太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莱宝ITR90真空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的是真空度 ,带入数值1250计算的出约等于3.125E+3Pa,实际数值应该约为6.8E-5pa ,相差太多啊
有数显表吗?做几组数据,比如1000,800,600,400,对应的真空度分别多少?描述出规律曲线还是直线?或在整个范围内,哪一区段可能有接近直线规律等.
你说的1250,实际数值应该约为6.8E-5pa,后面这个数据从那里来的?
最重要的是,您需要咨询代理商,数据是否为线性关系.

楼主:
这个数据是通过上位机IO监控得到的 在1.2E+5的情况下 数值是4095 所以应该反映的是PLC内部的读值 ,上位机VB编写,没有源代码 ,PLC程序倒上来了 ,发现所以的计算都是上位机完成的。我在继续观察几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是通过上位机IO监控得到的 在1.2E+5的情况下 数值是4095 所以应该反映的是PLC内部的读值 ,上位机VB编写,没有源代码 ,PLC程序倒上来了 ,发现所以的计算都是上位机完成的。我在继续观察几组数据
不要太靠近上限(比如4095,可能接近饱和区,线性数据可能变化),多测量几组数据,大概可找出规律.同理,也不要太靠近下限.

网友C:
这么点分辨率够的话真空计还卖得起价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求解释,刚入这刚,对真空元件不太了解,该真空计为莱宝ITR90

网友C:
ITR规管输出不是线性的,印象中它的压强与电压是指数关系,你应该先找到产品说明书。
即便是线性的,你看看PLC分辨率才多少,1个刻度对应了多大的范围?用PLC来测量高真空无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D:
这样应该测出来的真空度有误差吧,我们这边以前试过,误差挺大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真空度太高了吧?

网友F:
哥们 设备是需要超高真空吗? 从大气到-8 确实跨度太大了!应该是电阻规+电离 配复合真空计吧?  不需要这么高真空度的话可以考虑换规,换计!其实国产的 成都正华 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