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有磨损对电机会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4-06-22):
去年十月因为余姚这边洪水严重,公司所有生产设备几乎全军覆灭,电机是拆的最多的,因为当时忙不过来,请了外协的人过来帮忙,电机的拆装不是很规范(外协不是做维修这行的),近期更换电机轴承时发现部分电机转子有损坏的现象,不知道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问题不太大,可以使用。有可能动平衡不太好了,小电机的问题不大。

网友B:
轴承或轴承座不好了吧!

网友C:
建议你除下锈,另外检查下电机轴承是否有问题,再检查下电机端盖与轴承配合间隙是否正常。

网友D:
通上电试试,看振动有没有

网友E:
电机转子磨损后1、电机动平衡产生变化,2、转子和定子气隙增大,导致涡流增加,使运行电流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网友F:
只要转子不断条,轴承正常,端盖没有磨损,除锈干净,都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担心这些,不过安装好之后,运转很正常,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G:
没有太大变化,

网友H:
电机轴承一坏基本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没多大问题。

网友I:
看着就锈要处理下,其他问题不大。不过看着轴承有发黑,不知道是油污还是。。。。。。
如果不是油污,是轴承发黑那就要注意看看轴承是否跑圈了

网友J:
1、检查之后的电流是否增大
2、确认电机震动是否增大
3、电机是否很快发热?

如果以上问题都没有,就可以使用。

网友K:
电机转子磨损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动平衡是否遭到破坏?需要重新动平衡。只要电机转子动平衡没问题,且没有扫膛问题。继续使用可以。

网友L:
轻微的磨损关系不大
但是轴承要正常才行!

网友M:
转子磨损要检查轴承端盖和轴了,防止扫膛

网友N:
引用 网友J:
1、检查之后的电流是否增大
2、确认电机震动是否增大
3、电机是否很快发热?

如果以上问题都没有,就可以使用。

还要对电机轴承端盖进行检查

网友K:
电机转子轴与负载对中度也要注意符合要求。对中度不符合要求,同样造成电机烧毁和轴承烧毁。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尽管是低级错误,但仍然有人会犯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电机是中央空调冷却水的管道泵上用的,更换轴承安装好之后,声音很安静,测量了电流,在正常范围内,更换的轴承质量是买的比较好的,因为中央空调属于关键设备,出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效果有待观察

网友K:
回复 楼主:
说得对,需要再观察,看看是否问题解决了,再做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