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开关

楼主(2014-06-23):
现象是开关合闸后铜线鼻有电保险丝没电不知道怎么复位。。

网友A:
铜鼻子有电,看看那接线,是不是保险丝烧了

网友B:
检查下保险丝上桩头是否有电,如有,下桩头输出没电应该是保险丝熔断啦..

网友C:
    打开,表测量.

网友D:
这东西没复位健

网友E:
保险丝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F:
看一下熔芯上的指示帽,有没有掉落,有万用表测一下电压就可判断

楼主:
找到了。。请教供货商。。在右彻有个圆的凸出的东西用活动扳手搬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保险丝上桩头是否有电,如有,下桩头输出没电应该是保险丝熔断啦..
就是保险丝上端到进火不通。最后打电话给供货商那人告诉我们扳那个凸出的。。。

网友G:
呵呵,不就是一个刀开关吗 。
当不懂得如何操作以后,一般都是按型号寻找说明书进行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