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驱动器的供电、动力线、编码器线都是没问题的,资料上的故障诊断上面说的绝对值编码器设置不是很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编码器 不对,是格雷码还是BCD码的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设置一下FN008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Fn008,但重新上电后还是显示A81,文档上面是说是伺服为OFF的状态下才生效,请问这么才是伺服O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详解,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