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23):
 各位师傅,目前我们公司要设备改造,计量液体,用流量计,能显示瞬时流量,能将瞬时流量变送为4--20MA,但是我

想要的是累积流量,在PLC里面该怎么计算呢?

瞬时流量时间单位是秒呢还是毫秒呢?

网友A:
0.2S采集一次,然后乘以0.2,求出当前0.2s的流量,然后累加就可以了。
单位为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到的数字量乘以0.2以后得到的就是0.2秒的流量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流速变化快的话,可以缩短采集周期比如50ms,提高精度。

网友B:
瞬时流量 除以3600秒然后加上它本身的身 可以以1秒做为时间中断 1秒加一次

网友C:
偶这里都是用秒累加的,就是用OB35等计时模块做一个秒累加器,作为累积加法器的使能端来使用

网友D:
横河CS3000 是 TPCFL功能块,在你品牌的PLC编程手册里看看有那个功能块没  么有的话自己编个FB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