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31-2EF60 55KW多段速 4档提升报欠压?

楼主(2014-06-23):
各位前辈,本人西门子6SE7031-2EF60 55KW 共计4个档位, 1、2、3、档重物负载提升没问题,换到4档提升立马报欠压故障, 下降一切正常。附图:当时直流电压情况
希望同行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该变频器用时间长了,应先查一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

网友B:
故障时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故障时立马报故障了,监视不了直流母线电压,所以不知道,因为机器在客户设备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坏的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故障时立马报故障了,监视不了直流母线电压,所以不知道,因为机器在客户设备上面
可以看到的。到故障记录里面可以查询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西门子 6ES70系列的没接触过,所以不知道,里面是否能查询到故障当时的状态详细信息

网友C:
第三档时,直流母线509V,就比较危险了。第四档时,估计直流母线小于480V以下了。应该检查r004(输出电流),是否过载?如果没有过载,检查进线电压和进线元件,包括进线开关、接触器的触点接触电阻。是不是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70系列的变频器,报故障后,怎么查看当时故障状态下的监视电流和电压和频率呢

网友C:
70?有一个计算机监控软件叫:drivemonitore,可以设置出他条件为故障,记录当时的设置参数状态;
其实你的问题,没必要看故障状态,看故障前状态即可。母线电压低的时候,看看电流是多大,是不是过载了?3档时的状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