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无法进入组态界面,显示报错

楼主(2014-06-23):
公司一套西门子的数控设备,今天触摸屏无法进入载入界面,同时CPU的SF红灯常亮,BF一直红灯闪烁。
这段英文翻译过来是 组态文件无法加载,该应用程序将被终止。
SF报警:硬件或软件的问题,模块故障或外部传感器故障,可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接好,模块是否上电
BF报警:总线出错,这套设备的通讯协议是Profibus-dp,都是dp接口

楼主:
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电脑连接PLC看能通讯不,能连接的话,看PLC故障表,要是连接错误就是PLC故障,需要维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B:
屏不能显示与PLC 没直接关系 它应该可以进入界面 即使没有联PLC 只是没有数据 但页面是要显示的 SF灯亮原因就比较多了 要分析一下出现这现象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